allegro怎样使用pspice模型仿真阿?

楼主(2008-03-19):
请问allegro怎样使用Pspice模型仿真阿?pspice是一个AD的模型,我想进行PCB仿真,书上讲的最多的是
怎样从ibis变为dml,但是没有讲过pspice的问题。麻烦各位了解的高人告知!!

网友:
Pspice 是不能做PCB仿真的,应该用ORCAD CAPTURE自带的SCH工具,然后选择画SCH的时候,选择PSPICE

楼主:

不能吗?
但是生产芯片的厂家只给我提供了pspice模型。
而不是IBIS ,是不是可以通过模型转换什么的来进行呢?
还有ALLGERO进行仿真的时候,好像是可以使用spice模型进行仿真,
能不能使用pspice转化为spice来进行呢?
没有这方面的贴子吗?

网友:
不太清楚你是指画好PCB以后,再用PSPICE模型去仿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不可以的,pspice 已经集成在cadence 的原理图工具capture 中了,如果你装了cadence allegro,那应该可以用阿,(pspice 模型应该是可以转成IBIS模型的,我也正在学习,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真正做仿真的人是很少用pspice的。多用hspice因。cadence把它buy回来以后,不怎么提升。而cadence在unix环境有specctra频域仿真器很好用,后来sqpi转到windows平台后开发了一个tlsim仿真引擎。

网友:
有的学校好像有pspice课程的,主要是仿真原理图,特别是模拟电路的暂态分析还是很有用的,但印象里没有PCB仿真的功能。spice包括pspice和hspice,板级用得多的还是hspice。

楼主:

我需要做的是对PCB的仿真,一般的芯片厂商提供的都是IBIS模型,但是我用的一块AD芯片,厂商却提供的是pspice模型,这样我用ALLEGRO PCB SI指定模型的时候,ALLEGRO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模型。我的疑问就在这里,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应该可以转的吧,在google搜索一下

网友(2009-06-15):
使用PSPICE做得是原理图级的仿真,所以不能将PSPICE拿到PCB SI里面去用,只能用在ORCAD-PSPICE里面啦。顺便问下下PSPICE模型要放在ALLEGRO哪个文件夹里才能被ORCAD的LIBARY找到啊。。

网友:
希望后边的继续跟贴,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