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的中央有大面积的矩形挖空,在板子上如何标注?

楼主(2008-03-19):
板子的机械上,中央有大面积的矩形挖空,在板子上如何标注呢?使用Board Outline吗?

补充:谢谢刚才这么多高手回答我的提问!问题搞定了。不过看完回答后,想再跟一个问题:

即然使用Board Outline可以标注大面积的机械挖空,那么是不是也一样可以使用它来做简单的定位孔(螺丝孔或固定柱孔)——不需要焊盘的和不需要Plated的?

网友:
    是的,用Board outline画个同它机构图大的矩形,同时画个禁止走线区,以免你一不小心把线给走里面去了!呵呵!

网友:
    在fab-drawing上面最好再标注,cutout字样

网友:
    drawing上要标明open window的个数。

网友(2011-05-11):
    但是螺丝孔不是有symbol吗,为什么要用outlin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outline就不用再做螺丝孔的symbo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