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中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08-03-19):
我的问题是:
protelDXP如何设置规则比如将焊盘和敷铜之间的安全间距为30mil,而走线和敷铜之间的安全间距为15mil?

网友A:
在这里啊!!!
要看点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啊!!!
要看点书啊

我问的是protelDXP中如何设置,不是pads啊。

网友:
Protel、AD6系列好像还没有此功能!!

网友:
不懂别乱说...我晕...
.先设置板的安全间距.
再设置铺铜的间距(object kind---polygons).
也就是里面有几个安全距离的规则.我一般做板设置N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