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2005 如何做ERC检查?

楼主(2008-03-19):
问题如标题,padr怎么进行ERC检查??像protel那样,
怎么确保原理图设计正确??期待解答

楼主:
我每次上来都看看我发的这个帖子,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我也等着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如标题,padr怎么进行ERC检查??像PROTEL那样,
怎么确保原理图设计正确??期待解答

以创建netlist的形式,如果有错误会有报错信息。
其实PADS可以实现ERC的方法很多
1.creat netlist
2.export-import
3.report输出bom可以查看

网友:
我以前刚接触到PADS 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 之前用的DXP), 不过熟悉了后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画完SCH后产生ECO导如PCB.

网友:
设置好直接倒就行吧,基本不用Logic,仿真功能比较弱,建议用其他的吧。

网友:
同步PCB的时候也会检查的

网友:
画完SCH后产生ECO导如PCB 有问题会有txt文档提醒的

网友(2008-09-02):
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