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图中的排阻作用

楼主(2008-03-19):
入门菜鸟,请大家不吝指点,见图中红圈排阻,组值为22K,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22k还是22?

应该是22ohm吧

网友:
如果是22K,那就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如果是22R,那基本上就没啥作用!

楼主:
如果是33R呢,有什么作用呢,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3R呢,有什么作用呢,谢谢各位大大

应该是平缓上下降沿,防过冲用的,理论上我就搞不清楚了(希望高手解答下哦)

一般用在内存模块和cpu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平缓上下降沿,防过冲用的,理论上我就搞不清楚了(希望高手解答下哦)

一般用在内存模块和cpu之间

如果是33ohm那个就叫什么匹配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3ohm那个就叫什么匹配电阻

我刚才也想这么讲的哦,因为匹配不当信号反射也会造成过冲状况

但匹配阻抗不是应该是50oh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也想这么讲的哦,因为匹配不当信号反射也会造成过冲状况

但匹配阻抗不是应该是50ohm吗?

阻抗匹配50ohm是一种属性,不是具体的什么电阻值,跟你用的板材、线宽大小和厚度有关系,这个是一种端接电阻改善信号质量的,上面已经说了一个作用防止反射,过冲,振玲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也想这么讲的哦,因为匹配不当信号反射也会造成过冲状况

但匹配阻抗不是应该是50ohm吗?

驱动器通常会有内阻,再加上33的匹配电阻,就差不多等于50了。

网友B:
LS的,我感觉不是那样理解的吧,要是电源的话那内阻是肯大的哦,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的,我感觉不是那样理解的吧,要是电源的话那内阻是肯大的哦,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电源内阻很大? 晕~

网友:
不好意思好像记错了

网友(2008-04-18):
应该为地址总线的源端串行阻抗匹配电阻。

网友:
还可以当开关用

网友D:
高速总线阻抗匹配用的,降低信号反射。
一般器件的输出端口输出阻抗比较低,所以为了匹配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在源端采用串联匹配的方式,通过一个串联小电阻使得总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匹配。
大多数情况下使用33欧的串联匹配电阻是因为一般器件输出阻抗为10多欧,而传输线特征阻抗为50欧。
22欧,那可能该器件的输出阻抗稍微大一点,20多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总线阻抗匹配用的,降低信号反射。
一般器件的输出端口输出阻抗比较低,所以为了匹配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在源端采用串联匹配的方式,通过一个串联小电阻使得总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匹配。
大多数情况下使用33 ...

楼上兄弟说得有理,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值一般都是芯片开发公司给出来的值。

网友E:
IC设计的时候跑仿真挂的电阻,所以datasheet上说要配一个;我一直整不明白既然一定需要为什么不做在芯片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设计的时候跑仿真挂的电阻,所以datasheet上说要配一个;我一直整不明白既然一定需要为什么不做在芯片里面呢???

    电阻作在芯片里是很占面积的!

网友:
    阻抗匹配用的

    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
    是匹配电阻,有厂家直接将匹配电阻放在芯片内部的,但是不多,这个值一般的情况是仿真确定的.需不需要这个电阻也可以仿真确定,还有阻排省地,相当于3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
    这时DDR接口用到的,通常用VTT设计方式,这个是没用VTT,用的串阻匹配,用串阻这里可以节约空间和成本。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是22ohm...
    作用應該有兩個:
    1.緩和上跳沿<利用繼生電容>,T=r*c,降低harmonics的能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emc問題
 2.阻抗匹配.一般是用22-51ohm.解決反射問題

网友(2008-05-19):
引用 网友E:
    IC设计的时候跑仿真挂的电阻,所以datasheet上说要配一个;我一直整不明白既然一定需要为什么不做在芯片里面呢???

没有做在芯片内的原因是,外围的拓扑是变化的,原因是你做1托1,和1托4的,匹配电阻时不同。
芯片内是可以做的,一般做在芯片的iopad,但是相关阻值必须作成自适应的,能根据环境体调节阻值,这个在设计中很有难度,是有知识全权的技术,不是哪个公司都做得了的。

网友:
    呵呵,LAYOUT高手不少,懂电子的还是少些!
依个人之见,这些排阻都是阻尼电阻!

网友:
    22欧~100欧,大部分是匹配电阻,

22K,是上拉电阻

网友(2009-09-17):
    电源内阻很大? 晕~
引用 网友C:

    电源
       1 电流源
       2 电压源

要是说电流源内阻大,也就对了

    电压源,那肯定是错了...

网友:
    22ohm有可能的,传输线阻抗匹配,防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