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使用注意
wi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3-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补充一点,差分线要求等长,很大程度上除了时序上的要求外,主要是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信号频率可以达到600M以上,因此PCB布线要求较高。下面二点是我们较易忽视的。
1:差分线要求严格等长,差最好不超过10mil(0.25mm)。
2:100欧匹配电阻离接收端距离不能超过500mil,最好控制在300mil以内。

    补充几点:
能用直线,就不要用拐弯线;
    能用同一层,就不要走过孔穿层;
距离参考面的边缘不要太近;
不要跨不同参考面

网友(2008-05-16):
    100欧匹配电阻位置在接收端前和接收端后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上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放在进口比较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清楚这个~~

网友(2008-10-11):
    不知道,做总线型的lvds应怎么样加匹配电阻?

网友(2014-04-08):
    LVDS对与对之间的长度误差在多少呢?

网友(2016-09-09):
LVDS干扰WIFI  GPS收星是什么问题 怎么处理

网友(2017-06-01):
    很实用的知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