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初始的传输线分压是负压呢?

楼主(2008-03-19):
    为何初始的传输线分压是负压呢?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
    负值表示方向。

楼主: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下降沿的时候电压方向朝下   而电流方向是沿着传输线那个方向传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初始的传输线分压是负压呢?如何计算的呢?

    有上冲就有下冲
正常了

楼主:
    那么当是上升沿的时候 电压与电流就同向了 所以分压就是正的了
    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当是上升沿的时候 电压与电流就同向了 所以分压就是正的了
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你的图的电流箭头画反了吧

楼主:
    有个疑惑的地方:
    就假设在传输线出分压是负压
    而源端最后是到0电平的
    电流应该是由高电压的地方流向低电压的地方
    为何在上图中电流方向是朝左的呢?【相对于我错误理解画的那个方向】

不知道下面的理解是否整取:

在源端没开始下降沿的时候 应该从源端到整个传输网络的静态电压值都应该是稳定的3.3v吧?因为终端是开路的,所以在整个传输线上此时不会有任何电流在流动

当源端开始进行下降沿的变换时,静态稳定的网络给波动了,这个时候应该在网络中出现了压差后网络中才能有瞬态电流产生

因为最终整个网络应是0v,那么在下降期间,传输线的起始位置为了配合电压从3.3v调到0v,那么它就需要一个负的3.3v叠加上去

这个时候在传输线初始位置的电压是-3.3v

那么电流方向为何不是朝右呢?

楼主:
    yang-99SE兄的回复比较有帮助

“(yang-99SE) 18:30:33
实际情况是,上升沿,驱动器给传输线的的分布容充电,下降沿是电容上存的电荐在放电,从信号的角度看,上升沿是驱动器输出正电压,下降沿输出负电压,都是与前一个稳态值叠加的.无论哪种情况,信号都是由驱动器往负载传播 ”

网友:
引用 楼主:
    yang-99SE兄的回复比较有帮助

“(yang-99SE) 18:30:33
实际情况是,上升沿,驱动器给传输线的的分布容充电,下降沿是电容上存的电荐在放电,从信号的角度看,上升沿是驱动器输出正电压,下降沿输出负电压,都 ...

同意yang-99SE,所以我说你电流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