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示拓扑结构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楼主(2008-03-19):
    对于所示拓扑结构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楼主:
    我见一些资料上的说法是两根衍生分支继续采用50欧姆阻抗传输线
最前端的50欧姆阻抗传输线尽量短即可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你想将一个信号分支的话,尽量在走线引出后就近打VIA,分支在VIA处分开?
或者是就近放置两个电阻,连续网络挂到这些电阻的焊盘上,电阻焊盘的另侧怎继续采用相同阻抗的传输线

是否理解对呢

网友:
    在线等解答。。 高手快来啊

网友A:
    大家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不要太死板,同时满足单线50欧和100欧确实很难,但是可以变通一下,把主干改为30-40欧,分支改为60-70欧,这样就很容易满足了。

    除了改变阻抗外,还可以通过缩短主干的长度来改善信号质量,如果主干长度缩短到很小,这是就等效成星形拓扑结构,信号质量会大为改观。如果缩短主干有难度,也可以缩短支干,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
    注意,上述方法不能包治百病,只对大多数设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不要太死板,同时满足单线50欧和100欧确实很难,但是可以变通一下,把主干改为30-40欧,分支改为60-70欧,这样就很容易满足了。

    除了改变阻抗外,还可以通过缩短主干的长度来改善信号 ...
    根据实际情况 主干尽量短就行吧
那么主干的30-40欧的传输阻抗会阻抗失配吗?
选择30-40是不是也要根据器件来与信号来定?

信号具体走多宽的走线以配合阻抗一般会采用怎样的设计呢

网友:
    失配肯定是有的,但一般不会有问题。另外主干要短,短到它的长度跟分支长度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网友(2008-06-11):
    allen 水平可以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