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0):
    我用的是Expedition 2005 发现设置走线和过过孔格点后走线和打过孔很不方便,会在走线和打孔的时候自动捕捉到格点(而且将过孔格点列入DRC处理),给走线和打过孔带来不便,不像allegro或其它EDA软件可以忽略格点。请问大家平时设置走线和过孔格点吗,或者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可以像其它软件一样在走线和打过孔时候忽略格点!!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

用的人少啊!
没办法版主不在只有自已动手了

网友:
你进那个设置格点的那个选项里(EDITOR OPTION)里面的GRID,选着ROUTE里面的那个格点,可以输入任意格点值,甚至是0.要知道MENTOR最强的就是无格点的走线模式了,挤线比ALLEGRO爽多了。

楼主:
走线格点设置我是了解的,我最想知道的是在设置过孔格点以后,有没有好方法在打过孔或者使移动过孔的时候,使过孔不snap到格点上。

网友(2008-05-25):
按住Ctrl或shift后再移动Via,你试试

网友(2008-08-22):
按住Ctrl或shift后再移动Via,你试试,按了不行,觉得还是设置小点格点

网友:
mentor的 优 势 就 是 无 格 点 布 线 ,使 用 的 是 无 格 点 布 线 器 ,如 果 你 没 有 什 会 特 殊 要 求 的 话 最 好 不 要 设 置 格 点

网友(2012-02-23):
我用了两年ALLEGRO, 后两年用MENTOR   后者一般都是用无格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