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焊片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关于热风焊盘的设置问题   我个人觉得  无论阳片还是阴片都不去设计好了 就是中间层让他空着   顶层和底层和ANTIPAD一样一样大  这样可以么    求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热风焊盘的设置问题   我个人觉得  无论阳片还是阴片都不去设计好了 就是中间层让他空着   顶层和底层和ANTIPAD一样一样大  这样可以么    求请大家帮忙解答

不设也不是错,只是中间层是全连接而已,在焊接的时候由于大面积的铜散热过快有可能导致虚焊而已.

楼主:
奥  明白了  谢谢LS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