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版主:OrCAD PSpice 是不是独立的软件呢

楼主(2008-03-20):
    orcad Pspice 是不是独立的软件呢安装了allegro里面不是自带一个OrCAD CIS?
为何不能新建一个数模混合仿真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rCAD PSpice 是不是独立的软件呢安装了allegro里面不是自带一个OrCAD CIS?
为何不能新建一个数模混合仿真电路呢?

    多年前Pspice被OrCAD收购,然后OrCAD又被Cadence收购。
可以说已经不是独立软件了。
    如果是SPB系列的话 应该可以新建A/D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Pspice被OrCAD收购,然后OrCAD又被Cadence收购。
可以说已经不是独立软件了。
    如果是SPB系列的话 应该可以新建A/D仿真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时候给漏了?
我记得当时安装的时候就安装orcad与allegro pcb与si
    其他都没安装
不知道这个属于allegro里面的那个安装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时候给漏了?
    我记得当时安装的时候就安装orcad与allegro pcb与si
    其他都没安装
    不知道这个属于allegro里面的那个安装文件?

再装一遍看看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装一遍看看就知道啦

    以前装过
里面那些玩意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太多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