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 如何仿真pcb电路呢?

楼主(2008-03-20):
    orcad Pspice 如何仿真pcb电路呢?

是不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提取出电学参数
然后在OrCAD PSpice 里面搭建对应模型,加载对于的电阻电容电感,加载器件驱动与接收器件的ibis?以此进行仿真?
    是这样的过程吗?

网友(2009-03-02):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2012-02-20):
    PCB的仿真在Allegro里面仿。

网友:
    PSPICE不能仿真PCB,它是仿真原理图的
PCB的仿真用Allegro SI

网友(2012-06-01):
    PSpice 裡面也有傳輸線模型 , 如果願意把每一段線的傳輸線模型予以設定的話 , 也是 OK 的.
君不見很多人在PCB 上的仿真是用 HSp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