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 PSpice 如何仿真pcb电路呢?

楼主(2008-03-20):
    orcad Pspice 如何仿真pcb电路呢?

是不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提取出电学参数
然后在OrCAD PSpice 里面搭建对应模型,加载对于的电阻电容电感,加载器件驱动与接收器件的ibis?以此进行仿真?
是这样的过程吗?

网友:
    盼高手回答

网友A:
    Pspice是用来仿真原理图的,不能仿真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是用来仿真原理图的,不能仿真PCB。
    我的意思是提取出电学参数后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就是对一些管脚路径上的
是不是这样呢?
见一些高速电路书上说的 把传输线等效成多个rcl电路网络进行分析(具体用多少个根据长度来定)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网友:
    非常想知道 等待高手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