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腾微电子高速PCB 基础理论及内存仿真技术的讨论与错误整理

楼主(2008-03-20):
原文:因为在高频下,信号波长很小,如果接地线的长度接近λ/4 的时候,接地处会形成短路,反射系数为-1,信号会反射回来,达不到接地效果,所以,对于高频电路,我们不提倡使用单点接地方式而使用多点接地方式。
错误解析:线的长度接近λ/4 的时候,接地处应该是会形成开路吧,短路的话何来反射呢?这个是射频中的知识,即当走线的长度接近λ/4 的时候,那么原来开路的地方变为短路,短路的地方变为开路。
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文:因为在高频下,信号波长很小,如果接地线的长度接近λ/4 的时候,接地处会形成短路,反射系数为-1,信号会反射回来,达不到接地效果,所以,对于高频电路,我们不提倡使用单点接地方式而使用多点接地方式。
错 ...

为什么没有朋友讨论阿,都没看这本书吗?是这里的朋友推荐的阿

网友(2009-06-12):
对地短路反射系数为-1
对地开路反射系数是1
原文没有错
接地了就是短路啊,只是由于线太长引起反射而没有起到良好的接地短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