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家进来帮帮忙!谢谢!谢谢!

楼主(2008-03-20):
大家好!
本人从事allegro软件多年,由于开始学习Expedition,初学目前遇到了N多问题。跪求高手们帮腌解决下下面的问题。谢谢!谢谢!
1.如何放出某器件或部分管脚的飞线出来?
2.怎样移动某器件焊盘而器件体不动,例如要移动某器件上的MARK点,如何实现?
3.有两块相同网络的铜皮,怎样才能进行合并铜皮呢?
4.进行铺设铜皮时还可以,但要给铜皮定义网络很麻烦,ALLEGRO都无需要知道网络名便可让铜皮定义上相关的网络,EXPEDITION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定义铜皮网络?
5.如何对板内过孔替换,或者对某区域替换过孔,ALLEGRO可以通过skill很方便使用,EXPEDITION能否这样?
6.如何定义电源电压值?让部分电源的飞线显示+字形状。

网友A:
1.可以为某器件和部分管脚的网络设定设定NET CLASSES ,在net properties,将topology 里面的选项选为custom,然后在Display control里面将Ordered&open Netlines钩上即可(好像不能像Allegro 那样随意将飞线放出来)

3.在DRAW模式下,选中相同网络的其中一个块plane shape ,然后点工具栏的MERGE按钮,然后再选中另一块重合的plane shape 就可以(两块plane shape 必须有重合的地方)

其它还没想到,等高手出来解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按照您的提示,我已经试成功,在此非常感谢!

谢谢楼上的解答!按照您的提示,我已经试成功,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谢,我也是初学,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发贴,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应该叫你前辈)!

楼主:
ALLEGRO会用吗?为了答谢您,免费赠送一个自己写的SKILL小程序给您,如果您需要请把您的邮箱地址给我,我发给您。

网友:
我正在学习中

楼主:
楼上的能帮帮忙吗?

网友(2008-06-08):
4. 在Mentor的饿版中只能画完Shape后修改属性。在EE07中就方便多了。先选中你要画Shape的网络,然后画Shape,网络属性会自动附上。
5.我记得的Edit下有一个修改图标,先选中你要替换的Via,再选那个修改图标里的Padstack,就可以,以前用过,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你自己找找希望对你有帮助。
6。在Setup下的plane中把你的电源网络分配到相应的plane里。
请试试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为某器件和部分管脚的网络设定设定NET CLASSES ,在net properties,将topology 里面的选项选为custom, ...

请问如何去掉ordered属性?定义为ordered 以后topology里面就不能修改成MST了。求解!谢谢!

网友B:
1.如何放出某器件或部分管脚的飞线出来?用Netfilter, 选择Apply filter to netline

2.怎样移动某器件焊盘而器件体不动,例如要移动某器件上的MARK点,如何实现?首先需要在库中定义焊盘是可以移动的(属性movable),然后Exp中用Edit-Modify-move pin

 3.有两块相同网络的铜皮,怎样才能进行合并铜皮呢?绘图模式下,选中一个铜皮,点工具栏的“+”然后点另一铜皮。

4.进行铺设铜皮时还可以,但要给铜皮定义网络很麻烦,ALLEGRO都无需要知道网络名便可让铜皮定义上相关的网络,EXPEDITION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定义铜皮网络?
可以将网络名设置为Mouse Select,这样当鼠标点击到某个网络时,即可绘制此网络的铜皮。
5.如何对板内过孔替换,或者对某区域替换过孔,ALLEGRO可以通过SKILL很方便使用,EXPEDITION能否这样?
如果替换的比较少,可以通过Ctrl键选择这些过孔,在属性中换成其它过孔
如果此类过孔全部替换,则建议修改过孔的CELL。
6.如何定义电源电压值?让部分电源的飞线显示+字形状。
Expedition中无法添加网络,所有网络需要在原理图中定义。如果电源网络被设置为平面层网络,则会以此种形式显示网线。

没解释清楚的再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如何放出某器件或部分管脚的飞线出来?用Netfilter, 选择Apply filter to netline

2.怎样移动某器件焊 ...

学习了,很完美。不过请问第四点中“可以将网络名设置为Mouse Select,这样当鼠标点击到某个网络时,即可绘制此网络的铜皮”怎么将网络名设置为Mouse Select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很完美。不过请问第四点中“可以将网络名设置为Mouse Select,这样当鼠标点击到某个网络时,即可绘 ...

下拉列表就有这个Mouse Select

网友:
10#和之后的同学都被9#挖的坟坑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拉列表就有这个Mouse Select

明白了,是在net的下拉列表里面。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