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庫的管理

楼主(2008-03-21):
從這台電腦上的元件庫全部調到另外一台電腦上,需怎樣處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將lib文件夾內的元件庫直接COPY到你想要的電腦上PADS的lib目錄下就行。

楼上没说完,將lib文件夾內的元件庫直接COPY到你想要的電腦上PADS的lib目錄下,然后还要把这个库加载到pads中,最后还要把这个库移到最上面(如果你想用它的话)..如果你不加载是看不到的

网友(2009-12-18):
明白楼上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