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排线PCB封装间距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要做一个焊排线的pcb封装,排线是10pin的、线径是0.8MM。请问一下大侠们我的封装间距做多大,钻孔多大,生产才好焊接安装。我之前用间距2.0mm但感觉太宽了不好安装。

网友:
.........你们没有规格书么?照着上面做就好了

楼主:
排线没关于这方面的规格说明??

网友:
那就上网去下载,网上应该会有的
实在不行,就自己量实物

楼主:
我用的排线是两端上锡的,不带插座,直接焊在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排线是两端上锡的,不带插座,直接焊在板上,

是不是像金手指那样的呢?
好像不怎么明白

网友(2008-09-09):
    是不是FPC系列,可以看一下我上传的连接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