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3-21):
1、很简单的4个D触发器组成的4位移位寄存器,有并行和串行输出 ,如果用串行口来控制发光二极管,1亮 0暗 ,在并行口预置数值时候,  高电平1用上拉  ,低电平 0用下拉, 可以的吗???

2、还有就是那个方波时钟脉冲CP  的电路怎么弄?

3、如果用个按钮控制允许片选脚, 按一下工作,在按一下又停下来, 又按又开始工作。。。。。。    怎么实现?

本人菜鸟,没弄过电路原理图的东东 , 高手给说下咯, 谢谢!!! ( 有资料传来看下也可以的,谢!)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你有没有帮助:
1、应该没有问题
2、要产生矩形波时钟信号,如果对时钟频率要求不是那么精确,完全可以利用运放搭一个矩形形波发生电路。如果对时钟频率有要求,那么就要采用晶振了。
3、这个用异或逻辑就可以实现了。

good luck!

楼主:
没有要求  , 能实现功能就可以了的~

谢谢L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你有没有帮助:
1、应该没有问题
2、要产生矩形波时钟信号,如果对时钟频率要求不是那么精确,完全可以利用运放搭一个矩形形波发生电路。如果对时钟频率有要求,那么就要采用晶振了 ...

好像在学校做实验时 , 实验箱上电路就是你说的这样的吧 ,  都忘记了 ,       谢谢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