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 Layout与PDAS Layout手动编辑走线对比:

楼主(2008-03-21):
AD6 Layout与PDAS Layout手动编辑走线对比:

我一直是AD6系列的忠实用户,最近刚学习pads系列软件,发现PADS Layout手动编辑走线时,没AD6系列的方便灵活,可能是我对PADS Layout不够熟悉,还是PADS Layout在手动平移倒角线时确实没AD6中实时自动随鼠标更改倒角线的长度及大小,PADS Layout在手动平移倒角线时出现倒角线的长度及大小不随鼠标移动而改变!
特贴出来请各高手商讨及讨论!

网友:
是您没找到地方

楼主:
多谢tianhao的回复,今天又多学了一招。我在Router_Tutorial中没看到介绍此功能,再加上是PADS新手,所以有很多工具不会用!

另想请教一下:

1、您们是通过哪此教程学习PADS软件!
2、哪此教程介绍的比较全面!
3、您们在PCB板设计时是用PADS Layout多还是PADS Router多!
4、我目前是新手所以在PADS Layout中设定走线规则后,再转入PADS Router后增加规则后设计PCB板,请问我这种模式是否合理!

其待回复!!

网友(2010-08-05):
我的夜没那么多功能 看不到哦

网友:
选中要移动的线,按SHIF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shift+s   直接就转到输入命令 s 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pads算是一路跟着软件的发展走来的,帮助就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新版本的帮助很糟糕。
比思的教学录像很不错,论坛里有下载。
router只用来走线,layout干别的,这是我的习惯。

期待高手们进来贡献自己的好操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