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2007里SWAP PIN功能没法用?

楼主(2008-03-21):
为什么pads2007里SWAP PIN功能没法用?

网友:
我用了可以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在建立元件的时候,没有设置好元件具有这个属性,所以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功能目前还没有用过

网友(2008-05-10):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在建立元件的时候,没有设置好元件具有这个属性,所以当然不能用了

能告知如何设置么?我在lib里看到了PART--pin--SWAP--下面都是空的,但是没有办法设置啊

网友:
关注过,但是没有深入了解

我的SWAP能看到0、1、2,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含义,楼下的大侠能解答吗?谢谢

网友(2008-06-24):
无法交换

网友:
不想争下去。可以就是可以

网友:
说了N次就没有解决方案,等于白说。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tplgz at 2008-3-21 13:40
为什么PADS2007里SWAP PIN功能没法用?

楼主问的是能不能用,再说下面的人都是说能用或不能用,,也没有谁讨论怎么用啊,,难到我还自作聪明说一下,现在又怪人家没说怎么用

网友:
请解析下如何用这个功能?

网友(2008-09-02):
可以用!
在pads2007里做的库就可直接交换,从pads2005等转过来的就不一定了。可在库中的parts\edit编辑一下,选择gaets\add增加一个属性,再到pin里点pin group在下拉菜单里选gate-a,所有的都改后保存即可。然后把pcb中的元件再替换一下就可以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