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宽问题

楼主(2008-03-21):
像电源线和地线之类的线宽怎么能让自动变化?难道这部分一定要自己手绘?

楼主:
我是想知道怎么能让同一根线的粗细各处不同,我会修改整个线的粗细,但是分段修改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怎么能让同一根线的粗细各处不同,我会修改整个线的粗细,但是分段修改我就不会了。

使用Change命令,设置好线宽,Find控制面板选择Cline Segs,同时不要选Nets就可以办到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