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symbol wizard 问题

楼主(2008-03-21):
用Package Symbol Wizard 画出来的元器件的封装都没有丝印层吗?
要自己加上?
还有芯片的1脚 标注,不能自动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ackage Symbol Wizard 画出来的元器件的封装都没有丝印层吗?
要自己加上?
还有芯片的1脚 标注,不能自动生成?

是不是没有显示哦
怎么会没有丝印呢?
只有1脚的标致好偈是没有的

楼主:
哦,知道了,原来在geometry 的Package Geometry 子类里面,我还以为在components 里面,丢人了
不过Allegro 这方面分的好仔细,不仔细研究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