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S

楼主(2008-03-21):
打开CIS管理公司的SQL数据库,(见下图)有两个问题。
第一,封装显示不正确,焊盘明显远离了元件框;
第二,点击生产商网站连接网址弹出图中所见错误,配置都没问题,使用CAPTURE自带的库,连接网页出现同样问题.
有没有谁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望指教.
楼主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CIS管理公司的SQL数据库,(见下图)有两个问题。
第一,封装显示不正确,焊盘明显远离了元件框;====>如果关联的是Allegro封装库,出现问题很正常,关键是你们公司的封装库要做的好,如果不能正常显示也没办法,CIS本身也有BUG
第二,点击生产商网站连接网址弹出图中所见错误,配置都没问题,使用CAPTURE自带的库,连接网页出现同样问题.===>重新连接一下DBC配置文件看看,注意DBC文件最好放在Datasheet根目录下
有没有谁 ...

楼主:
连接网页已经通过修改注册表中项改正可用了.
封装预览非正常显示可能真CAPTURE本身的问题了,封装打开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般插装的就能正常显示,贴装的焊盘就有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网页已经通过修改注册表中项改正可用了.
封装预览非正常显示可能真CAPTURE本身的问题了,封装打开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般插装的就能正常显示,贴装的焊盘就有偏移.

注册表要修改那些项目呢?

楼主:
这应该跟系统有关系,如果系统是正常的应该可以直接连接网页了.
我修改的是HKEY_CLASSES_ROOT/HTTP/SHELL/OPEN/COMMAND,
原来里面的值是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1%"

我把多余的,"1%"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