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pcb中cam plane层怎么铺铜呢

楼主(2008-03-21):
是不是定义成Cam plane,即负片以后不需要铺铜吗,谢谢

网友:
    一般我都设置成混合层的
    不设置负片
为了看的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定义成Cam plane,即负片以后不需要铺铜吗,谢谢

网友(2008-08-08):
    可是這樣導出后看不到有銅層且做VIA時也不能接上啊.
    我很擔心這是不是沒接上?

网友(2010-12-08):
用快捷键C可以查看!你试试!CAM 层不用铺铜啊,要连的网络打个过孔就可以了!有好处肯定有弊端嘛!另外它是不坚持这个层的,也看见人用2D LINE来分割,线宽就是间隔,我不知道怎么分的网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有多个网络,推荐用混合分割层或no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