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 Designer WG 配合使用 原理图 PCBDEMO 库在哪里?顺便帮忙看错一下

楼主(2008-03-21):
DX  Designer  WG  配合使用 原理图 PCBDEMO

wg没有独立的PCB文件  ,有没有能够独立 打成一个包 ?

DX  Designer  的原理图 文件繁多  能不能 打包 ?

这些最经在学习  还有DX  Designer  启动错误 能不能 解决 一下呢?

还有能不能讲解一下 WG  和DX  Designer   他们文件结构  ,便于我们新手 理解 学习 ?

楼主:
帮我看看错误

软件启动时提示错误

楼主:
点击 file  ->new菜单时出现的错误

最后是新建文件对话框  里面的图标 只剩下手的图标了

楼主:
刚刚下载了一个文件 没有看

刚刚下载了一个文件 还  没有看   不知是否与这个主题有关   就上传到这里 给其他人 借鉴

顺便 归类   方便他人一下 。 谢谢 我hai  在线等 高手 的结果 呢?

网友:
新建出错问题看下面:
dxdesigner for chinese os 补丁下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10-1-1.html

楼主:
看了上面的  解释 说 是 日文 程序员的漏洞

但我的是 E文的XP系统    上面给的 解释 不知道 是否 有问题。

不管怎样 还是谢谢高手  真有高手坐堂 。

楼主:
试过了 没有 新建的问题 但是 开始运行程序出现的警告 依然纯在 俺的E文 差

dxdesigner for chinese os 补丁下载.rar

网友:
这两个警告是关于NETLABLE的长度和大小写敏感的,在Windows下和Linux下的设置不一样,所以有这个提示。
不用理睬他,没有关系的。

网友:
你干嘛把补丁又上传一遍,浪费论坛空间啊!!!

楼主:
妈的 今天 格式系统 还得 过来 重装系统 每有办法

网友(2008-05-14):
你用记事本打开显示错误的那个文件,把里面的引号补全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13):
C:\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templates\designer\file\DxDesigner

将4个 VBScript Script File 用记事本打开,然后依次删除那几行带有乱码的代码

比如t.LName "jpn", "僼僅乕儉傪嶌惉"
    t.ImageFile = "./Form.ico"
    t.Description = "Creates a new scripting form"
    t.LDescription "jpn", "怴婯偵僼僅乕儉傪嶌惉"

然后你再启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