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PADS2005 SP2画完板后,最终还有一些飞线,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3-21):
请教:我用pads2005 SP2画完板后,最终还有一些飞线,怎么回事呢?
板上所有的线我都连好了,也灌铜了。进行VERIFY DESIGN 中的connective也没有发现短路。
但PCB上还是有一些飞线。但我仔细检查了,飞线所在的网络,我的的确确是连线了,可它就
是还有飞线。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影响PCB的生产吗?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那个高手知道呢

网友:
    飞线对制板没有任何影响的,不放心的话,最好在CAM输出时预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我用PADS2005 SP2画完板后,最终还有一些飞线,怎么回事呢?
    板上所有的线我都连好了,也灌铜了。进行VERIFY DESIGN 中的connective也没有发现短路。
但PCB上还是有一些飞线。但我仔细检查了,飞线所在的网 ...

    应该是还有一些铺实心铜地方还要连接上线才行,虽然是同一网络;
还有就是把有飞线的过孔适当的挪动一下,再重新灌铜,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仔细检查下,看看你有飞线的地方能不能连上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没有连到焊盘或过孔中心,重新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个在论坛里,早就淘论过

网友:
    有时是因为有线没连上.着着连上去了,我们线正常时从焊盘的中心点引出的.有时要是没连到中心点,就会有飞线.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线头,就是线里边有一些小线段.

网友:
    re

    ctrl+M 试试

网友B(2009-03-24):
    ctrl+M 有用

网友(2013-09-13):
引用 网友B:
    ctrl+M 有用

    CTR+M是做什么用的?飞线显示长度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