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矩形铜皮修成不规则的铜皮?

楼主(2008-03-22):
怎样才能使矩形铜皮修成不规则的铜皮?

网友:
应该可以在绘图模式下来选中铜皮,这样就可以编辑了,你双击它就可以改变那个形状的

楼主:
我知道在绘图模式下来选中铜皮,这样就可以编辑了。但无法编辑如上图那种形状啊!

楼主:
哎!也许只能这样了,相当ALLEGRO修改铜皮比较麻烦!谢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Re怎样才能使矩形铜皮修成不规则的铜皮

选中图形的外框,可以看到线的中心的标识,按住Ctrl健,用鼠标拉动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小技巧还是值得我学习,就是使用起来不希望,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你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复杂的外形进行小的改动还是可行的

网友:
合并,修改属性为PLANE

楼主:
对楼上所有的答复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