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的几个问题(加个问题)

楼主(2008-03-22):
这几天学allegro积累的几个问题,呵呵。
1、出底片时,如果板子是要手工焊接的话,pastemask是不是可以不要。pastemask是不是用于机器贴片焊接的??
2、Anti Etch是不是就用于分割覆铜,还有没有别的作用。anti etch和连线重叠,会不会切断连线??anti etch过焊盘的话,对焊盘有没有影响??
3、filmmask是干什么的呀??
4、我看到资料说anti etch只能用在负片。那正片的的敷铜区域用什么分割呀???

已解决问题:
1、如果是手工焊接的话 pastemask 是可以不要的,这主要是给自动贴装设备的。
2、对anti etch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只能用在负片内层,这也太麻烦了吧??那表面要分区覆铜的话,shape岂不是要一个一个画??如果能用anti etch就简单多了呀,画个整体,然后在分割。为什么不能用在表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学Allegro积累的几个问题,呵呵。
1、出底片时,如果板子是要手工焊接的话,pastemask是不是可以不要。pastemask是不是用于机器贴片焊接的??
2、Anti Etch是不是就用于分割覆铜,还有没有别的作用。anti e ...

(1)是的。
(2)Anti Etch是用于分割平面的,凡是有Anti Etch经过的地方,都不会有铜,这里是指同一层。
(3)filmmask通常用于自定义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有Anti Etch经过的地方,都不会有铜,这里是指同一层。

那对连线和焊盘有没有影响啊???按你这么说的话,好象有影响。可是这样的话,那anti etch也太难走了,根本很难不通过连线和焊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i Etch一般用来分割平面层。

意思说对连线和焊盘没影响是吧??不会将连线切断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说对连线和焊盘没影响是吧??不会将连线切断吧??呵呵

你画在哪层 就对哪层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学Allegro积累的几个问题,呵呵。
1、出底片时,如果板子是要手工焊接的话,pastemask是不是可以不要。pastemask是不是用于机器贴片焊接的??
2、Anti Etch是不是就用于分割覆铜,还有没有别的作用。anti e ...

ANTI ETCH是给你自己用的,出GERBER里根本就不用出这个层面啊,
只给你画内层用,像我现在画内层都不用加线,
直接画SHAPE,出正片,可能不太正规,但是一样用啊,

PASTEMASK是一定要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NTI ETCH是给你自己用的,出GERBER里根本就不用出这个层面啊,
只给你画内层用,像我现在画内层都不用加线,
直接画SHAPE,出正片,可能不太正规,但是一样用啊,

PASTEMASK是一定要的吧

PASTEMASK可以不要,这个叫做锡膏层,也就是用来涂锡膏的钢板层。所以不用SMT 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学Allegro积累的几个问题,呵呵。
1、出底片时,如果板子是要手工焊接的话,pastemask是不是可以不要。pastemask是不是用于机器贴片焊接的??
2、Anti Etch是不是就用于分割覆铜,还有没有别的作用。anti e ...

Anti Etch是用于负片分割覆铜,一般负片你就看不到ETCH 了,那么也就是说有Anti Etch,最后处GEBER 的时候j,这条线是没有铜的。就是铜被这条线隔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STEMASK可以不要,这个叫做锡膏层,也就是用来涂锡膏的钢板层。所以不用SMT 的话,可以不用。

什么板子SMT都不用呢?光学定位点总得放两个吧,
再说他就算手焊,不出SMT层,是铁定焊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i Etch是用于负片分割覆铜,一般负片你就看不到ETCH 了,那么也就是说有Anti Etch,最后处GEBER 的时候j,这条线是没有铜的。就是铜被这条线隔开了

anti etch只用于负片分割覆铜,那我是双面板,那我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覆铜区域用什么分割呢??
anti etch的etch是不是只针对shape(铜皮),不包括连线和焊盘吧??

网友:
楼上的,你要多大就铺多大就好了,
那个ANTI EACH 只在CREAT SHAPE的时候给命名的时候分区域,
平时啥用没有,
就像在PHOTOSHOP里有不同的层一样的。
它们只是给你做板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