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9芯片组DDR部分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最近在做一个板子,DDR部分我始终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走通。一部分,从北桥过阻排到8片表贴芯片,另一部分,也是从北桥跨过前一个8片,再过阻排到后8片表贴芯片。共有top\in1\in2\in3层。难点:因为后期要绕线的缘故,中间的地址线到表贴芯片至少要打两次过孔,而芯片上还要打过孔。用的是Via20D10的。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曾经做过这样的DDR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现将图发上来,见附件,请赐教

网友:
我现在做的板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而我们只有两个内层可以出线,
很挤的呀,
没办法空间极有限,
我们现在是把正反两个芯片的同一组数据线的出线位置尽量做一样,
就是在线路图里将它的高八位和低八位信号调一下,
这样就会很好出线了。
不过还是很难做,
板子又小又只有两层可以用,
同事在死命的挤呢。呵呵

网友:
549芯片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915芯片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