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原理图怎样导网络表导ALLEGRO里呢?

楼主(2008-03-22):
protel的原理图怎样导网络表导allegro里呢?我们是用PROTEL画的原理图,想用ALLEGRO来画板子,怎样导网络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的原理图怎样导网络表导ALLEGRO里呢?我们是用PROTEL画的原理图,想用ALLEGRO来画板子,怎样导网络表?谢谢!

如果你是用99se画的那就可以直接生成allegro的网表

网友:
Protel创建网表,按照图片所示勾选相应的选项。注意Trace Options里面所有选项不勾选。生成网表后用编辑器打开,COPY"!"号前面的封装名粘贴到"!"号后面去,ALLEGRO网表是有2个同样的封装名组成,用“!”格开的。例如输出的网表是“C0402! 0.1uF; C1”要修改成“C0402!C0402 0.1uF; C1”只修改封装名,网络无需要修改。本人用的是SKILL转换的,无需要这么麻烦,你先用此方法试试看。

楼主:
感谢!我来试试看

楼主:
找到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网友(2009-05-20):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看网络表转换的问题?我按四楼的操作了若干遍,但是没成功
没加分号是还提示有分号错误,加了后这个错误没有了,但那个元件还是报错,报表如下:

Wed May 20 19:25:11 2009                                Page     1

Allegro NETLIST IN Log File
===========================================================

Netlist File Name: 'Sheet1.txt'      Layout File Name: 'F:/work/Demo.brd'

===========================================================

$PACKAGES
ADG884!ADG884; ADG884; U1

ERROR: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ADG884'.
-------------------------------------------------------------------------------
$NETS
$End

===========================================================
End of NETLIST IN Syntax/Logic Check
===========================================================

Total Netlist Warnings =  0.
Total Netlist Errors   =  1.

===========================================================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Warnings =  0.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Errors   =  1.

===========================================================
End of Allegro NETLIST IN 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