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问题,这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楼主(2008-03-23):
我在AD6画好原理图时  检查的时候 就出现 NO driver

这问题怎么解决 是什么原因这样的  99SE 不会出现这情况
请大虾开导下  谢谢了

网友:
AD6的默认规则检查是不是比protel99严格,看看你的原理图中是不是这些管脚没有加"NC"标号。

楼主:
"NC"标号 什么意思 能否详细点

网友:
准确说是"Place No ERC" ,那个红叉叉

你的原理图是不是单独打开的?如果是,试试新建一个工程,把这个原理图添加到工程中去。

楼主:
请问管脚除了加"NC"还有什么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