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5.7那个原理图编辑器

楼主(2008-03-23):
没有orcad10.5好啊,比如都没有 database功能;
刚刚删了orcad10.5,现在又想装回来;用它画原理图,用SPB15.7画PCB,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orcad10.5好啊,比如都没有 database功能;
刚刚删了orcad10.5,现在又想装回来;用它画原理图,用SPB15.7画PCB,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SPB15.5集成了OrCAD10.5,怎么会没有Database呢。
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当然有了,Design Entry CIS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B15.5集成了OrCAD10.5,怎么会没有Database呢。
设置有问题吧
设置有问题?那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是完全安装的么?

楼主:
numbdemon,完全安装?

要完全安装的吗?我想应该是的吧,我把它卸了再装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完全安装的吗?我想应该是的吧,我把它卸了再装一次看看

SPB15.2 ,15.5,16.0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像要象下面那样选就可以看到datasheet了。在filter  by里选curent properties。

楼主:
我试试看,可以了再谢谢你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不是说database有问题么?怎么又成了datasheet了。
问题还真多啊

楼主:
我想,大家谈一下

你们既然都能进去,那是从哪个地方进去的,截个图好一点;简单明了;现在说来说去反而搞糊涂了;另外那个killerljj ,你照着你那样做了,下一步呢?怎么进去呢
还有帮主说的DATASHEET跟DATABASE应该都差不多,因为只有进了DATABASE,才能看得到DATASHEET;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killerljj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既然都能进去,那是从哪个地方进去的,截个图好一点;简单明了;现在说来说去反而搞糊涂了;另外那个killerljj ,你照着你那样做了,下一步呢?怎么进去呢
还有帮主说的DATASHEET跟DATABASE应该都差不多,因为只有进了DA ...

瞧瞧我的,直接右击鼠标就能进去咯,

楼主:
帮主,你是单击右键就可以

进去的吗?我想是不是我的SPB15.7没装好;我按着安装说明来装,可装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去的吗?我想是不是我的SPB15.7没装好;我按着安装说明来装,可装不了

15.7我自己没有用过,要不试试看15.5,或者15.5.1
还有阿,你确认一下,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提示的capture CIS,如果只是Capture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启动的时候应该有个选择对话框的!

网友:
Sorry!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楼主:
我的SPB15.7不能完全安装

不知道哪位有安装说明;我在第二步就装不了;我下载的文件里有个KENGEN,但是生出来的license不能用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那个DATABASE进不了

的问题是当刚开启的时候有好多产品选择,而我每次都是选择第一个,就是orcad capture;你用它的时候是进不了DATABASE的,只有选择cadence allegro CIS这个原理图编辑器才行(进得了DATABASE);说了一堆,不知道能不能让大家理解?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问题是当刚开启的时候有好多产品选择,而我每次都是选择第一个,就是orcad capture;你用它的时候是进不了DATABASE的,只有选择cadence allegro CIS这个原理图编辑器才行(进得了DATABASE);说了一堆,不知道能不能让 ...

帮你总结一下:
CIS(元器件信息管理系统)-Capture的一个插件,慢慢发展为Cadence公司的主打原理图绘制工具的代号.
之所以你之前不能使用CIS功能,是因为启动Capture的时候没有选择这个option,通常选择with CIS option就可以了,如果单纯使用capture without CIS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对元件管理的要求了,这个时候就要使用CIS,并且在启动软件的时候就要设置好,然后就能结合企业的元件数据库进行逻辑设计了。

楼主:
恩,

是这样;我开始没用心观察;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