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画器件时能让管脚降序么?

楼主(2008-03-23):
问题见标题,一个个改我觉得麻烦
刚装的cadence,15.7的
网上拖了好几天的,可怜不能进FTP的

网友:
你把管脚翻转一下就行了么,要不增量写成-1试试看

楼主:
感谢楼上的意见,但是我试了
阵列好像不能翻转,这个我早就试过的
增量改-1后提示错误,必须大于1的

网友:
可是我试了下,改成-1没问题啊,翻转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