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urrences和Instance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3):
Occurrences和Instances有什么区别,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简单的说,一般的原理图都用instances就可以了;
如果是i阶层式设计,而且单一原理图会被多个block引用的话,就要使用occ了

楼主:
一种FPGA,用了两片,这种情况用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种FPGA,用了两片,这种情况用哪种?

说的不明确
如果只是调用库里面的元件,不管用了几个,用了几次,都用ins
如果有阶层式电路图的引用,才考虑o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