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uter中怎样才能不推挤过孔

楼主(2008-03-24):
在router中怎样才能不推挤过孔,我在走线的时候,不想推过孔(现在只能锁定),哪位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router中怎样才能不推挤过孔,我在走线的时候,不想推过孔(现在只能锁定),哪位有办法?

对啊,把孔锁定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把孔锁定不就行了

太不方便,哪位有好的办法,

网友:
打开Selection filter,将via关闭即可,都在工具栏上。

楼主:
你说的是过滤器吗?好像跟不推挤没有直接关糸吧?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B:
推挤功能要把推挤过孔的功能取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挤功能要把推挤过孔的功能取消掉

 请问 在 哪 里 呀   ?多 谢 了 ?

网友(2008-04-30):
    我也没搞明白router里面关闭推挤via 在哪个下面

网友C:
    这个在option中,Routing页,Plower项,有个"Plower Turn on",取消它就行了,我也很讨论这个推挤功能,那是简单板为省事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option中,Routing页,Plower项,有个"Plower Turn on",取消它就行了,我也很讨论这个推挤功能,那是简单板为省事整的.

不好这样全关掉了

网友:
    据我所知,也不能实现你所说的这种方式

网友(2008-06-06):
    我也想知道怎样实现这个,等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确实可行的方法,不过个人觉得没有实际必要,如果不想推挤过孔只需在走线时注意就行了,走不过去的或者需要推挤过孔的地方直接放弃就行了,如果一定要走通,那就必然需要移动过孔,所以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需 ...

这位同学的说法,太片面了,“走不过去的或者需要推挤过孔的地方直接放弃就行了”这个我个人也不能理解。
                                              “如果一定要走通,那就必然需要移动过孔,所以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不移动过孔,把线一样过过去,这里边还有一个格点问题。
                                               “ 需要专门保护的网络直接设置保护属性即可啊”你这样做线就更过过不去了,那还有什么用

我想你没搞清我不想推过孔的目的

网友(2008-09-01):
我知道在布线使单击右键选中NO PLOWING,然后就OK!

网友:
那样的话  不止VIA推不了  连线也推不了啊

网友:
看样子还是只能用最笨的方法,锁定VIA了,呵呵

网友:
楼上 说的 锁定  是指什么  ?

网友:
看来自能等新版本改进啦!

网友:
我想只有保护(Protect)过孔吧

网友(2010-12-31):
在我看来,就是局部设置保护两边(比如你要推挤水平方向的,将水平方向的两处进行有针对的保护,中间的随便推挤),也就是一定不能推挤的就保护,比如差分线。那样你怎么推都没有关系,因为推挤的是些不重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