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10.5产生Allegro netlist出错!

楼主(2008-03-24):
请教高手,下面的错误信息是什么意思呀?
说明:用9.2版orcad就没有错误,线路图是用9.2版画的!1
谢谢!!!!!!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D:\orcad\01261125.dsn
Netlist Directory:
D:\orcad\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rcad\01261125.dsn" -n "D:\orcad\allegro" -c "D:\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CB Footprint"
#19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0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0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02 a
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1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03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2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1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3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2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4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3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33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34 and C1 for part "C0402".
              VALUE
#27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139
and C1 for part "C04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下面的错误信息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

把C10 和C1 的属性调出来看看,分析一下才能知道

楼主:
是不是因为Value不同呀?
如下图所示:

网友(2009-08-10):
顶起,我也是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