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中CIS管理时封装不能预览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原来我们做封装库时用的是15.5做好的。现在公司购买了16.0版本,使用CIS管理时封装预览能够正常显示。
但是如果使用16.0修改之前做的封装后,CIS管理中就不能预览封装了,为空白。
而且使用16.0新做的封装在CIS管理中也不能预览。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们做封装库时用的是15.5做好的。现在公司购买了16.0版本,使用CIS管理时封装预览能够正常显示。
但是如果使用16.0修改之前做的封装后,CIS管理中就不能预览封装了,为空白。
而且使用16.0新做的封装在CIS管理 ...

用Allegro16.0把所有的封装都打开,然后保存一遍

楼主:
那样也不行啊
情况是虽然不能在CIS中预览到封装样式,但是放置元件后倒网表到Allegro放封装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也不行啊
情况是虽然不能在CIS中预览到封装样式,但是放置元件后倒网表到Allegro放封装都没问题.

确定不行么? 我以前都是这么解决的。
CIS和Allegro结合的还不是很完美。还有阿,Allegro本身有些预览也看不到的,
再研究研究
是不是.dra .psm .txt等等文件的问题呢。如果都重新用16.0生成一次,不知道会不会OK

楼主:
恩,是要好好研究研究了,要不后来用16.0做的这些就白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要好好研究研究了,要不后来用16.0做的这些就白费了.

16.0修改前好像也不好看么,破碎的。
这么晚还在为公司卖命阿?
不是说16.0有bug的么? 你们公司没有升级到16.01么?

网友:
感觉你们公司这是在用CIS作ERP的事,呵呵

楼主:
那个破碎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是之前做封装时没有做元件范围的层,所以都分散了.
我们就是把元件的符号库,封装库都自己做了,然后再建个SQL数据库,在用CIS管理起来,以后设计人员就只能在CIS中拿元件.

楼主:
也没有加班,学习些别的,顺便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白天的问题,之前已经请楼主帮了不少忙了啊,呵呵,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破碎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是之前做封装时没有做元件范围的层,所以都分散了.
我们就是把元件的符号库,封装库都自己做了,然后再建个SQL数据库,在用CIS管理起来,以后设计人员就只能在CIS中拿元件.

贵公司应该有自己的ERP管理系统吧,物料数据库也有的咯?

元件范围的层?是不是指得 place_bound?还是DFA_bound?

楼主:
是place_bound.
我们公司原来也有一个系统,管理物料的平台.现在刚买了16.0,所以在做CADENCE的设计平台.

楼主:
因为原来封装都是先做了Protel的,然后再转到Cadence中来的,再换一下焊盘什么的。所以少了PLASE_B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lace_bound.
我们公司原来也有一个系统,管理物料的平台.现在刚买了16.0,所以在做CADENCE的设计平台.

不错啊,我以前的公司有ERP,所以不重视CIS;现在的公司没有ERP,只能靠CIS。
感觉如果两个配合起来,天下无敌! 哈哈

楼主:
是啊,都在向正规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