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在板子上做个logo。如何把bmp的图片转过来?

楼主(2008-03-24):
cadence SPB 15.7

我先是转成dxf格式,可是每次都是Import不进来,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设置有问题,请大家指教。[52RD.com]
[52RD.com]
最后应该是生成.osm文件吧。[52RD.com]
[52RD.com]
谢谢了

网友:
    BMP格式的是转不了DXF文件的,就目前我了解是这样。可以通过SKIIL程序解决。如果是DXF文件也无需要通过CAM350直接就可以导进ALLEGRO中。

楼主:
    我就是无法将DXF文件Import进allegro中,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还有我是用coreldraw把bmp另存成DXF的。

如何将dxf做成symbol放进board,请教。

网友:
    用btp转到protel到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无法将DXF文件Import进allegro中,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还有我是用coreldraw把bmp另存成DXF的。

    如何将dxf做成symbol放进board,请教。

    我的经验是这样:出错一般都是单位设置不匹配,我出错时遇到的问题90%是因为Allegro导入DXF的时候单位设置错误。DXF一般是mm单位——最好和结构工程师确认一下,你是用CorelDRAW转的DXF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了,不过可以试出来。
我们以DXF是mm单位来说,有三个地方要注意:
1. 在导入DXF之前,最好将Allegro工作区的单位设置为mm,精度在小数点3位以上。一般来说,作图都用mil,没事,等导入DXF成功后再改回mil。此步用的是“最好”,就是说不设置可能不出错,也可能出错。
2. 要求导入DXF的时候,Allegro在导入对话框时必须要选择mm。如果不选择mm,可能可以导入,但导入的图尺寸比例明显不对。此步是必须。
3. 必须做好map的设置,否则根本无法导入。此步是必须。

楼主:
    呵呵  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

哪位能直接帮我转了吧 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又弄了一会儿   问题似乎找到了
就是我的DXF文件可能是由一段一段线段组成的,Important的时候,log是:

    Reading Layer Conversion File
Reading DXF file...
    done.
WARNING: DXF extents are too large to for Allegro.
ontinuing at maximum db extents.
      DXF entities outside these extents will be lost.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211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228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2514.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278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314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331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425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4484.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478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501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573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590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6134.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640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676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693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787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8104.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840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863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935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9522.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9758.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002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198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215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3096.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333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3630.
NOTE: Ignoring unsupported element SPLINE on line 13864.
    Layer conversio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angyong/inhand-2_l.cnv
DXF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angyong/inhand-2.dxf
BRD file: #Taaaaaa09536.tmp
Update existing design?: YES
    Use default text?: NO
    DXF units: MILLIMETERS
    Design units: MILS
    Design precision: 1
    dxf2a complete.

    我不清楚如何解决这个DXF文件表示方法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多谢大家了。

网友:
    有一skill 可做

网友:
    LZ,多次和结构工程师实践证明,你的DXF文件中的图没有栅格化——没有矢量化,只是包含了一个指针指向外部的图片,用AutoCAD可以把DXF文件打开,但是无法显示图片区,因为你的图片没有上传。后来我用CorelDRAW转了一个JPG的DXF出来,有一个对话框要求选择导出哪种格式的图,证明了这样的DXF并不是真正地把图转化为线条表达,只是包含一个指针。你这种方法错误在此。

    刚才看了一下楼上的同学的方法,看起来好牛X的,但进cadence网站注册不买正版软件是不行的吧。

    我找了一个把BMP/JPG格式的图转化为真正矢量DXF的小工具,已上传。实践证明是可以使用的,效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了,但输出的DXF只用轮廓线进行细腻的表达,不是填充的效果。如果得到填充的效果,可能还要结构工程师的帮忙。介绍:http://bbs.jcwcn.com/viewthread.php?tid=32534&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105

还有一个方法共享:http://www.pcbbbs.com/dispbbs.asp?boardid=42&replyid=371197&id=114337&page=1&skin=0&Star=1

网友(2008-05-19):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往APD里面倒DXF后,MAP也做过了,单位也搞了,怎么倒进去后原来conductor里面的东西都没了,结果只剩下surface和base这两层啊,,,太奇怪了,,,,

网友:
    太谢谢了,,,,,可以了,,,,那两个是干吗的压

网友(2008-09-25):
    could you tell me ,
how to use the the tool
    "jpg_bmp转cad_dxf.rar "
    have you ever used it ?

网友(2009-03-26):
    allegro不支持spline,所以你在autoCAD中不可用spline画logo.
但是从其他文件转换成dxf一般都是spline,在autoCAD中无法更改。
    你可以把这个dxf用pro/e打开,然后再存成dxf文件,就可以导进来了。
    因为pro/e不支持spline,它会把spline转换成pline或line)
你的明白?????

网友:
spline--样条曲线
pline--多义线
line--直线

网友:
在CAD内用多段线画图
不要用line画就可以了
最后吧多段线合并城封闭的就OK了
MM的单位不要超过小数4位,最好3位

网友:
    有一skill 可做
引用 网友A:

你給的那個 要登入才能下載,可是..這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吧?還是有人可以提供呢?

网友:
    终于搞定,还真的是allegro不支持spline的问题

网友(2009-07-13):
    强人如此之多,学习了,学习了,我也搞定了,就是不是填充的,谢谢啦,如何做填充的呢?

网友(2009-12-11):
    在网上搜索下,有一个专门用bmp的图片转换成IPF的软件,再将IPF格式的文件import到Allegro中。比转dxf方便。

网友:
    用过两种方式:
1.一个sillk程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2.bmp转ipf,效果感觉也不好;
现在我一般先将bmp转为protel元件,再转为allegro的元件,很麻烦,不过效果不错。

网友:
    发几个,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有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A:
真是好东西,试过了好用

网友(2012-09-01):
    有啥用呢
给讲讲

网友(2012-11-30):
    真是太好了,谢谢分享,好东西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15):
    多少年了,还是要不断学习啊....
前面有位同同学说用pro/e,的确不错,可惜pro/e也是巨无霸产品,有没有其他类似不支持spline的软件工具麽

网友(2014-10-02):
引用 网友D:
看看呢 谢谢

    16.6可以直接导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Win7上,用allegro 16.6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Win7上,用allegro 16.6怎么没有反应?!

可以用的。你再看一。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网友(2017-03-16):
    高手如云阿!

网友(2017-10-27):
    亲测,使用proe保存下可以解决上述问题。proe导出dxf时,样条选择作为折线,点作为点,这样导出来allegro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