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动态铜皮出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5):
出GERBER时动态铜皮出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你为什么要出动态的铜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铺铜的时候,是出不了光绘的,因为你在DRAW模式下画了plane shape  用planes  processor灌铜后,再删除plane data ,然后在display editor 钩上dynamic area fills 产生的不是真实的物理铜皮数据,每次关掉文件后 ...

知道了!谢谢提醒!

楼主:
我都是用无格点走线和打过孔!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些。铺设铜皮可能需要用格点,这样铺出来的铜皮要好看些!

网友:
2007就支持了,全部是动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