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back annotate

楼主(2008-03-25):
我最近画的PCB中使用了FPGA芯片,当在allegro中使用swap pin 功能,当在capture中使用
back annotate 功能导入的时候,出现了以下的错误!
Error(s) detected while creating feedback files.
See genfeed.log for details.
Exiting... genfeedformat.exe -x -b "D:\cadancework\FPGABORAD\pcb\400mhztd.brd" -o "D:\CADANCEWORK\FPGABORAD\SCH"
***********************************************************************
***                        GenFeed Log File                         ***
***********************************************************************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D:/cadancework/FPGABORAD/pcb/400mhztd.brd

*** Done ***
图片在附件中,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
没有啊 !back annotate就可以直接将swap过的管脚在原理图中改的。

网友:
log怎么说的?
我swap的话,可以回注成功
在allegro里面添加新器件的话,不行

楼主:
Spawning... genfeedformat.exe -x -b "D:\cadancework\FPGABORAD\pcb\400mhztd.brd" -o "D:\CADANCEWORK\FPGABORAD\SCH"
Genfeedformat execution completed.
Error(s) detected while creating feedback files.
See genfeed.log for details.
Exiting... genfeedformat.exe -x -b "D:\cadancework\FPGABORAD\pcb\400mhztd.brd" -o "D:\CADANCEWORK\FPGABORAD\SCH"
***********************************************************************
***                        GenFeed Log File                         ***
***********************************************************************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D:/cadancework/FPGABORAD/pcb/400mhztd.brd

这个是LOGO,我成功过一回,但是第二回就不行了

网友(2008-06-16):
具体步骤是怎么操作啊,我正想学习呢,望哪位大虾赐教啊!

网友(2009-01-18):
经验分享给大家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