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或多个属性不可删除

楼主(2008-03-25):
我copy了其他人的FPGA地电路图,其封装和我地差不多。我只希望在原理图中直接修改(删除和增添管脚)。在修改其属性时,我想删除一个管脚,提示说一个或多个属性不可删除。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必须建立自己本地的元件库呢,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copy了其他人的fpga地电路图,其封装和我地差不多。我只希望在原理图中直接修改(删除和增添管脚)。在修改其属性时,我想删除一个管脚,提示说一个或多个属性不可删除。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必须建立自己本地的元 ...

至少你得把cache里面的元件改掉吧

edit part

楼主:
感谢大侠!!

首先我得问一下,我得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你可以说得仔细些吗?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得问一下,我得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你可以说得仔细些吗?多谢谢!!

可行,不过不推荐。
你可以在其他原理图的cache中找到那个元件,复制到新建的一个元件库中

楼主:
明白了些,我可以把我的问题说得清楚些,然后你可以帮我看看如何解决?

明白了些,我可以把我的问题说得清楚些,然后你可以帮我看看如何解决?
问题:我所修改的FPGA有1152个管脚,所以由15个symbol组成。而我只有fpga的原理图,没有相应地cache文件。
在我的project下的cache中,好像没有该symbol相应地cache文件,还是我没有找到呢?
请大侠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些,我可以把我的问题说得清楚些,然后你可以帮我看看如何解决?
问题:我所修改的FPGA有1152个管脚,所以由15个symbol组成。而我只有fpga的原理图,没有相应地cache文件。
在我的project下的cache中,好像没 ...

原理图中元件的属性里面的source package就是这个元件在design cache里面的名字
,design cache里面的元件可以复制到新建的元件库中(.OLB)

说清楚了么?

网友:
请教

如何从cache,copy到LIBrary?有布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