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释一下datasheet里面那个画红线区域的意思

楼主(2008-03-25):
    根据阅读datasheet如何理解那块呢?

楼主:
    好像频率不同的时候电流大小也不同
那么在设计电路过程中如何去满足呢

网友:
    频率不同,功耗自然不同,开关速率越高,动态功耗越大
    控制的话,不知道了,你要控制功耗的吧,我想速度是你首先要满足的吧
还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由线路工程师根据需求来定好功耗,再按功耗从datasheet上找到符合要求的系统时钟频率。时钟的最大频率由线路工程师定好后,他应该在线路图上标注好。如果没有标,又没法去和线路工程师沟通,那就按那个最大的fCLK来做板子,频率高了难度就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由线路工程师根据需求来定好功耗,再按功耗从datasheet上找到符合要求的系统时钟频率。时钟的最大频率由线路工程师定好后,他应该在线路图上标注好。如果没有标,又没法去和线路工程师沟通,那就按那个最大的 ...

能在解释一下关于定功耗与选时钟频率上细节吗?
在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去关注这个方面?

    像线路工程师要定功耗的话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在设计上按照如何的流程呢?
    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