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要不要'#'型布线

楼主(2008-03-26):
4层板:S-G-P-S
如果顶层和低层平行布线会不会有干扰,
在可以布通的情况下,是少打孔,还是横竖分开好(没有平行).

网友A:
    应该没什么 关系
地与电源层起到一个屏蔽的作用
    见以前有人这么说的
对于6层板内层的走线都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 关系
地与电源层起到一个屏蔽的作用
    见以前有人这么说的
    对于6层板内层的走线都要#走

同意,不需要。

网友B:
    那一剑都来了~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剑都来了~ :lol
    估计是马甲?: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4层板:S-G-P-S
如果顶层和低层平行布线会不会有干扰,
在可以布通的情况下,是少打孔,还是横竖分开好(没有平行).

当然不用了,少打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