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 MENTOR Expedition 时 转完后丝印框和丝印都丢掉了。

楼主(2008-03-26):
allegromentor Expedition 时 转完后丝印框和丝印都丢掉了,有没有哪位能解决这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2008-05-19):
请问MENTOR怎么转化为ALLEGRO?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是呀,要怎么转换,能不能说一下呀

楼主:
借用“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转换成PADS版本,然后在PADS里面输出ASC文件,ALLEGRO导入ASC文件即可。

网友:
我想找一个设计高手,有兴趣的高手们请发邮件到xly071015@163.com

网友(2008-07-06):
不知道,再试试吧,

网友:
你 ECO一 下 试 试 ,应 该 可 以 把 丝 印 恢 复 的 .

楼主:
此问题我已经解决,只要在重新更新库问题便解决,但ALLEGRO已经调整好的丝印转入WG2005会乱,需要重新调整。此问题期盼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帮忙转allegro文件到PADS

我的brd文件在 allegro转PowerPCB 的帖子里传上去了,有时间你帮忙转下,谢谢!

网友(2008-12-31):
回复 网友A:

能否帮我转换一个Allegro文件到PowerPCB?
万分感谢!

孙秋民 0755-83454317
FT5678@126.com

网友(2010-01-16):
回复 网友B:

这个单凭这两个软件 还解决不了呀

网友(2010-04-07):
不错,收藏之,待后研究。

网友(2010-08-19):
你在replace  cell的时候  把右上角的框勾上啊

网友(2011-01-21):
这个高级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1-07-09):
楼主是怎样转的啊

网友(2011-10-20):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6-19):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哈!

网友: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大家回去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2-11-23):
    Mentor自带有Allegro的转换接口,但前提是你必须安装有能打开你要转换的BRD文件的Allegro软件,通过Mentor提供的Skill来转成Mentor工具能识别的数据,但我没有成功过,老是报错

网友(2013-03-13):
    先通过allegro导入到AD,再从AD导入到PADS,然后从PADs生成HKP文件导入到WG就可以了,丝印框也不会掉

网友(2014-12-03):
Allegro-Mentor/    问题一般,主要有几点:A.封装转换时出现问题,无法导进mentor的*.lmc中心库文件中,需要对转换生成的*.hkp进行修改  B.对于placement outline生成与placebound不尽相同,有些需要修改,或做DRC时与allegro一样,不用软件做封装干涉  C.可以用转换生成的*.kyn文件直接进行先行PCB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