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流控制

楼主(2008-03-26):
现在做这个,可是思路没有,网上只有原理图,自己在画板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排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恒流吧

呵呵

楼主:
哦,不好意思。

是恒流!

想做恒流源的控制输出,在市电的输入下,输出端由0到最大的输出,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可以实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