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 MENTOR Expedition 时 转完后丝印框和丝印都丢掉了。

楼主(2008-03-26):
allegromentor Expedition 时 转完后丝印框和丝印都丢掉了,有没有哪位能解决这问题,谢谢赐教!

楼主:
我是SKILL 转的。转完了就丢丝印了。不知道是否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问题。

楼主:
目前有软件让这两软件互转吗?期待得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我在另想办法。

先在allegro里加载skill,输出MGC文件,然后在用SKIL调用转换软件把mgc文件夹转成exp要的hkp。

不知楼上是否是这种办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ALLegro 与 MENTOR Expedition相互转都没出现过这问题,就是在动态铜上会出现问题.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转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