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板上的走线和过孔转到B板上面去。不在联机状态下。谢谢高手赐教!

楼主(2008-03-26):
怎样将A板上的走线和过孔转到B板上面去。不在联机状态下。谢谢高手赐教!

楼主:
你说的这个步骤是可以的,但我要只输出局部走线和过孔呢!就像ALLEGRO中SUB-DRAWING一样可以随便导入导出,而且不需要两块板的网表一样。

楼主:
痛苦啊!如果A板上的局部的布局、走线、过孔和B板上一样,难道A板就不能借用B板上面的吗?那这软件也太失败了,期待大侠的帮助!

楼主:
我知道这上面可能有些技巧,但不知怎样那它使出来!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提示!

网友A(2008-07-08):
问 题 解 决 了 吗  ,可以 做 的,mentor可 以 实 现 跨 板 拷 贝  ,功 能 很 强 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 题 解 决 了 吗  ,可以 做 的,mentor可 以 实 现 跨 板 拷 贝  ,功 能 很 强 大   .

能讲讲怎么弄吗?

网友:
EDIT菜 单 下 有 一 个Circuit move&copy 选 项  ,在 object选 项 里 选 择 你 所 以 拷 贝 的 东 西 ,然 后 框 选 你 所 需 要 拷 的 电 路 ,右 键 copy to layout clipboard,然 后 打 开 新 板 , 右 键 paste from layout clipboard就 ok了 .

网友:
    好像Mentor 2005 WG没有这种功能吧?2005能设置吗?如何设置。

网友(2008-12-03):
    用了上面方法,但出现cannot resolve immovable metal conflicts这个错误提示,是怎么解决呀?

网友(2012-10-26):
    为什么我的EDIT菜单下没有这个Circuit move&copy 功能按键?

网友B:
    挖坟贴,08年的你都翻出来了,哈。
    这个菜单有呀,怎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坟贴,08年的你都翻出来了,哈。
    这个菜单有呀,怎么没有,

    呵呵,因为2005 WG版本EDIT下面真没有这个呀!还是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