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个问题

楼主(2008-03-26):
alteral 公司的EP1C3T144的23,24脚MSEL0和MSEL1的模式选择是怎么样设置的呢?比如:
MSEL1 MSEL0       AS  PS  JTAG
   1          0                               *
   0          1                       *
   0          0                *
这样是对的吗?

网友:
你的问题可以在altera的手册中找到答案。如图所示:

JTAG配置模式具有最高优先级,MSEL引脚的信号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