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地平面(负片)自动生成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kxx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层的,用的版本是15.51

楼主传上来啊,让我们看看

网友:
可能是分割线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把所有ANTI ETCH删除,然后重新画一次,然后在试试,应该会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以前我遇到这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线有缺口啊,
没有完全封闭呀?

网友(2010-12-21):
分割线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把所有ANTI ETCH删除,然后重新画一次,然后在试试,应该会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以前我遇到这问题。

网友:
切割线要做在anti 与之对应 的层才可以的

网友:
层没有选对,切割线断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