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求助:从orcad capture 到allegro过程

楼主(2008-03-26):
大家帮帮忙吧,我是个新手,最近在学习使用cadence,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用orcad capture画完原理图之后做过了drc,然后生成netlist的时候就出错,错误信息中将电容的值认为是无法识别的字符,然后我用另外一个已经成型的工程文件中的原理图去重复这一过程,结果在allegro中的import-logic之后还是现实错误信息: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SOIC48' for device 'FCT16245_SOIC48_FCT16245':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完全不懂了,实在是着急,能不能请大家帮帮忙,能不能高速我错在哪了,从原理图到pcb到底是个什么流程!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不是很能看得懂,不过猜一下,
你的零件是不是用14.0版本建的,
那个大体意思就是14.0版本太老了,
你要重新做一下DBDOCTOR。

再问一下高手们吧。

网友:
我也比较菜,我觉得你得检查一下看每个零件的封装是不是都弄好了,问题也许出在这里。

楼主:
谢谢大家,是这样,我用的是cadence16.0的软件套装,我调用的例子是用15.7的版本建立的